01年纯数字HP 54622A示波器高清拆解图!!同时做一个价格调查.....

楼主(2008-03-03):
在国外进口一个HP54622A,刚刚到货,以前说过到货后为兄弟们献上拆解图,现在为大家呈上....
顺便作一个调查,有渠道当然想赚点钱,大家看完后方便的话,留贴说说觉得这种示波器什么价位会比较符合维修同行的理想价位??

如果可以接受的话,小弟就长期进口在论坛上面销售,不过时间比较久,海关要报关

原创图片!!!规矩转载要注明出处

网友:
第一时间通电试机,还不怎么熟练的使用,只是暂时性的试机,灯光是比较好看的绿色,高分屏CRT直读
就是空运时候把提手压断了,有空再用胶水粘下

网友:
3000+
进口的东东   没用过啊

网友:
开机的第一感觉是机器非常先进,果然是行业老大惠蒲-安捷伦!

网友:
示波器基本功能测试过后,就运行自检程序,好满意的答案

网友:
刚好手里正在修一块主板,用示波器测量32.768晶振波形,频率直读,电压直读,万用表都可以省了

网友:
基本功能都测试通过了,机器比期望值高很多,但是因为运输的振动,需拆开检查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存在松脱或其他物理问题,求个心安理得,毕竟是做维修的,拆过心里才有个底

网友:
本来超小的体积已经是非常喜欢,拆开一看更忝喜悦,整机没修过,一个灰都没有

网友:
拆开手的尾部........................

网友A:
HP54622A示波器100MHz带宽,200MS/s采样率,2MB通道存储器,双通道。
专利高清晰显示与2MB MegaZoom深存储器相结合,能发现有关信号的大量信息
独特的2+16混合配置可同时进行示波器和逻辑测量。
强大的触发能力,可选择边沿,模式,脉冲,序列,持续时间和I2C触发

采样率有点低!现在多数在500M~1G

网友:
极少见的的东芝示波管,泰克比较喜欢sony的示波管,正常来说是显像管,原理跟电视和彩显是一样的,线圈磁场偏转,并不是常见示波管的电场偏转

网友:
偏转电路,跟电视机一样的原理,简单明了

网友:
电源电路...................

网友:
把示波器反转,看看后面的主电路板

网友:
主AMR处理器,提供高达200Ga/S的彩样率

网友:
此芯片不知何用,同样出自HP之后,不知是不是HP自己家生产的还是OEM的

网友:
HP的人性化设计,非常易用,想知道某个功能键的作用,只需要长按此键1秒,就可以得到说明帮助,说明书也省了

网友:
图片发表完毕.!!下次再有新示波器到货,而又有空的话,就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54622A示波器100MHz带宽,200MS/s采样率,2MB通道存储器,双通道。
专利高清晰显示与2MB MegaZoom深存储器相结合,能发现有关信号的大量信息
独特的2+16混合配置可同时进行示波器和逻辑测量。
强大的触 ...

哈哈,张先生利害,资料这么多.这个是100M,正适合作维修,再高对于我们来说无意义了

网友:
先说我的心理价位,不带探头,不包运费是4XXX

网友:
就价格来说,可能有点高了,而且不代原装探头,TDS220 也差不多这价格,二手的在5000左右,因该说220性价远高于它了。但二手示波器个体差异,就这个价格来说,考虑成色新旧,也无不可。从PCB结构,比上次的TEK2445要新的多,可能是90年代的中末期的产品。主要问题是采样率低了一些。

网友:
楼上的朋友,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了,但是我见得多内部维修过的,想要真正找到稳定又好的示波器,我想是比较难了!

另外这台机器是2001年的产品,属于20世纪的产物

网友:
呵呵,哪是,二手的有很多不确定性,这台示波器成色还是很新的。希望楼主多发些图片,让大家多了解一下示波器。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个报价。
54622A DC-100M0HZ.2通道. 采样率200MS/S. 存储浓度4MW。 制造商:美国安捷伦市场价:29000.00元 不含税: 26000.00元

主要技术参数:

采样率 : 200MS/S
存储浓度 : 4MW
通道 : DC-100M0HZ.2

网友:
专利高清晰显示与2MB MegaZoom深存储器相结合,能发现有关信号的大量信息
独特的2+16混合配置可同时进行示波器和逻辑测量。
强大的触发能力,可选择边沿,模式,脉冲,序列,持续时间和I2C触发
Agilent 54620系列示波器的水平分辨率几乎比市场上任何其它数字式示波器高一倍,其专利的新显示技术为观察电路行为开启了一扇新的观察窗。您能深入观察过去难以看到的信号细节,从窄跳变,失真的边沿到间歇性事件,从而忠实复现信号的真情实景。

选择最好的配置

54620系列能提供60MHz和100MHz的多种通道配置,以符合您的专门要求。您可选择2个或4个通道,或具有2个示波器通道及16个定时通道的混合信号示波器,这是查找混合模拟和数字电路故障的理想设备。

独特的显示,独特的视角

通过高分辨率显示、2MB MegaZoom深存储器及信号处理系统的结合,54620系列示波器比常规数字示波器要快25倍,还为您的测量增加了专门的统计功能。示踪上的每一点均以32级亮度显示,越亮的点代表越多的采样。并能用平移和缩放功能容易地找到关注区域内的细节。所有这些信息均可在全速下,以高速5ns的分辨率在一次测量中获得。

带Mega Zoom的Agilent 54620系列示波器

Agilent MegaZoom提供了实现深存储器的独特方法。可在每个通道上捕获多达2M的信号采样,并具有较高的持续采样率和响应迅速的显示。您可找到隐匿于复杂信号中的细节,揭示导致触发事件的异常现象,同时观察高速和低速的信号。

与传统深存储示波器不同,MegaZoom并非一种特殊的复杂工作模式,它不会减慢示波器的运行。MegaZoom与高清晰显示一起工作,它总处在自动运行中:您可得到深存储顺的能力,而没有任何损失。

网友:
好示波器的作用,在这里我具个列子

这是今天修的一台技嘉815EP主板,内存不断跳C1的故障,原来两条内存十次开机才能过一次
换了新条也是一样,内存槽电压3.32V,属正常,因为开机及跳码都正常,怀疑主板内存槽氧化,用挫刀挫了,金手指擦了也不管用.
打阻值也正常.因为原内存的金手指有烧过一只脚的,造成不少误断,最好用示波器查看32K晶振时发现了问题.

网友:
最后换上好的电源,查看波型,那些尖锋和毛刺已经没有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经过我们这里最大的电脑维修店看过的,修好这台机客户对我是另眼相看,自己也有一些满足感.
归根是电源质量不好纹波过大,而主板的电容又老化,造成不稳定,而检不过内存

或许有朋友说,换个电源试不就好了?或许吧,起码今天我是这样发现问题的

网友:
好东西!不过...

都说示波器是好东西啦,维修主板一定要搞一台,可是我现在没钱,真TNN的穷!

网友:
不错的说,上个14.318晶振的图偶看看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很新净,用起来一定很爽吧。必先利其器,有工具的日子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14的那个无拍到图,上个时钟芯片的输出波形图吧

网友:
好东西啊 等有钱了一定弄个。。。。。。。。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
可是囊中羞涩啊~~~有钱了再说吧~~~

网友:
先肯定一定,看上去是好货,不过一个新的100M的数字的也就3100,好一点牌子的也就5000这样。二手松下的2100。
一般修主板的人可能是不会买的,因为修主板本身就不赚什么钱。不过还是要看个人了,谁都想要好的工具。

网友:
真想有个数字的啊。可惜太贵了。还在学习中。买不起啊

网友:
好设备 便宜 吗??????///

网友:
原帖由
咯咯
于 2008-3-8 14:31 发表
好设备 便宜 吗??????///
楼主说4xxx元哦,示波器真不错
真想也要一台。

网友:
想要的朋友联系一下我,数量多了我才会在马来西亚搞回来论坛出售,跟现在我用的样板机没有什么两样的

网友:
古人说"人强低不过家史硬"一套好的维修工作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我们穷修理人员来说,看看过过隐就OK了

网友:
比我的好,我的买要3400了。去年买的,还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不知道软驱是干啥用的 呵呵 都没用过示波器啊

网友:
哇~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密的东西拆解来看,好精密哦。

网友(2008-09-17):
我们实验室用的是TDS3052B,惠普的那个放在那都闲置了

网友:
4xxx元价格高了些,目前国产全新100MHz(采样速率1GS/s,512K/通道采样深度,带USB接口,真正的小型便携式)彩色TTF LCD示波器报价才3XXX。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东西我没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