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坏检测卡跑A7

楼主(2008-03-03):
我手头有好几条内存都是坏的  我想咨询一下是内存颗粒有坏的 还是SPD有问题啊 谢谢了

网友:
一般这种现象都是颗粒的问题

网友:
要有RST测试软件就好了,就可以看出具体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GHOST电脑公司版7.6上就有RTS测试内存的软件.

网友:
应该是颗粒的问题,用RST测试软件测一下

网友:
哈哈。。

换一下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看看。。。有可能会好哦。。

网友:
换一下内存供电的场效应管看看。。。有可能会好哦。。

网友:
A7   RST 能测到条子还是个问题!
    我一般往前面加一根条子带坏条子过去,小方法!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