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C996

楼主(2008-03-03):
AOC显示器C996,电源电压才有42.1伏,去掉行负载接灯泡,听到轻微的"塔塔"的响声没有电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该显示器能看到图象,但是一闪一闪的收缩,该故障是在电源还是在行扫描

网友:
我的灯泡接在主输出二极管输出端

网友:
换主滤波电容试试。应该是主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你从开关变压器次级依次断开各组电压.断开那组后没有嗒嗒声就是那组有问题了.

网友:
好像这是高压包问题,修过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