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LE文件受到破坏,无法正常使用,使用修复软件也无法 ...
EXCLE文件受到破坏,无法正常使用,使用修复软件也无法修复,急急!!!!

楼主(2008-03-03):
谁能帮帮我!!!!
数据大小没有变化,就是打不开数据!@!!!!!
文件

网友:
这个文件是断电损坏还是删除后用软件恢复出来时损坏?有时同一种现象,但原因不同,恢复的方案不同。如果文件不涉及保密的话,上传一个文件分析一下!!

网友:
你用WINHEX分析一下文件头是不是好的!!!!!!!!!!!!!!!!

网友(2009-05-24):
不能光看文件头,文件头没有损坏,很多情况也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