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 开机出错了详情请进来帮忙解决!!!

楼主(2008-03-03):
开机后提示
error
warning: IRQ not configured -PCI
Bus : 00 Device :13 Function :00
error
warning: IRQ not configured -PCI
bus :00 Device :0A Function :00
然后要我按Press F1 进BIOS
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请问大概是地方的问题,怎样才能解决~~~
iOS

网友:
不是PCI网卡有问题就是南桥~~~~~~~~~~~~~

网友:
先谢谢了,大概检查了一下,可能是COMS电池没电了,造成BIOS的设置跟系统设置不一致,但现在又遇到个棘手的问题,BIOS的密码不记得啦~~~费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