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GA延长线的制作

楼主(2008-03-03):
想做一根VGA的延长线,不知道至少要用几根线,会用到那几针,用网线连接可以吗

网友:
你想做多长的VGA延长线?网线如果做一两米可以。VGA的RGB,HV必须要有,同时要带屏蔽,否则效果很差。

网友:
两米半,用网线可以吗,效果会不会很差?

网友:
有专用的VGA延长线呀,成品或VGA线,插头都有卖的

网友:
是啊,电脑城中有卖的,也不贵,而且还比自己做的漂亮多了

网友:
延长线最长能做到几米啊

网友:
成品我用过20米的,散线可是成卷的,估计有90米,像信号因素最多能用多少米我可说不好,至少40米50米没问题。

网友:
这要看线的质量,线的质量好的话,在50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成品我用过35米的 信号没问题的 这儿真垃圾不够20不让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