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怿病

楼主(2008-03-03):
一AOC显示器,不接信号可显示没有信号标志,接信号后黑屏,不知道如何解决,高手指点~~~~``

网友:
重点检查AD板,MCU供电,以及MCU的故障,还要检查屏线。

网友:
信号(主机)没问题啊,显卡松等主机故障也可导致这毛病。

网友:
AOC显示器.检查信号线有没有问题.如无.打开视放板.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忙,已经检查出来了,是信号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