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03):
我参考电子杂志,制一小仪器,简单,成本低,可在线对输出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偏转线圈等进行匝间短路测试(可用锡丝在高压包绕一匝短路作试验)
注意一个问题:该仪器对一匝短路都可准确测试,但对于高压包中的高压硅粒击穿是无法显示,对这现象(用万用表高电阻挡可测出)
十分好用,至今以十多年还在用,下面的转帖是近期网友的贴,供有兴趣的朋友自制参考

             行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测试仪的制作
     该仪器不仅适用于家电维修专业人员,也适用于业余爱好(维修)人员对线圈匝间短路故障的检测。对于线圈匝间短路故障,多数采用替换法来验证。但对于没有配件替换或业余爱好(维修)人员在没有备用件替换的条件下,使用该仪器可迅速、准确地查出线圈匝间短路的故障。
     该仪器主要用于对行输出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偏转线圈等铁氧体类铁磁材料制作的电感线圈(绕组)进行匝间短路测试。如对电路的个别元件参数修改,还可对工频变压器、小型电动机、磁头等硅钢类铁磁材料制作的电感线圈(绕组)进行匝间短路测试。装上适当面积的金属探头还可作金属探测器使用。
     该行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测试仪制作简单,成本低,不论对专业还是业余维修人员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而又有效的工具,对减少维修成本,提高效率有很大的帮助。当年我就靠它在业余时间迅速查找、排除电视机、显示器、传真机等设备的行输出、开关变压器、电感线圈的短路故障。
     该仪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如图所示,由BG1、BG2、R5、R6、R7、R8、R9、R10、W2、C3、C4组成正弦波RC自激振荡电路,频率在33~75kHz左右,通过调节W2可使电路处于临界振荡状态。当被测器件通过C5接入振荡回路与R9、C4组成的选频电路并联,如被测器件正常,并入的电感使电路振荡加强。反之,如被测器件不正常,有一匝短路,并入的电感的Q值大大降低,从而使电路振荡停振。由IC1、R1、R2、R3、R4、W1、C2、D3组成电压比较电路,比较基准电压由W1、R1、R3提供。振荡电路的输出从BG1的C极取出,经D3整流后向C2充电,该电压加到IC1的反相输入端,当达到一定值时IC1导通,IC1输出端有输出电压,由D1、D2组成的指示电路的D2发光二极管发光,表示振荡电路振荡正常。振荡电路一但停振,IC无输出,D2熄灭,表示有故障。
     制作与调试:
     电阻全部选用1/4W的金属膜电阻,也可以用碳膜电阻,不过热稳定性可能不好。同理,所有电容最好选用质量较好的独石电容或聚脂电容。三极管应选用β>60以上的NPN型高频小功率硅三极管。IC1可选用同类型的通用运算放大器,也可用专用的电压比较器,不过要注意替换后各功能脚的改变以及工作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PCB(电路板)大小应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实际情况及条件而定,我是将其与万能表接合在一起的(如图所示),所以以能放得进万能表内为准。走线要注意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对振荡电路的影响。
     W1是调节比较基准电压的。W2可微调振荡电路处于临界振荡电路状态,也就是使振荡电路调到最容易停振点,这对仪器的测试灵敏度有很大关系,细心调节甚至可对半匝或不完全短路作出反应。
     仪器装好后,装入半新旧的9V层叠电池(约8.5V左右)。先将W2调至于中间位置。将测试端短路,反复调W1使D2在刚熄灭和刚亮之间(使之处于熄灭状态)。
       接下来调W2。松开短接的测试端,调W2看能否使D2熄灭或发亮,否则要改变R6的阻值,一般调W2使D2处于刚发亮或刚熄灭(最好处于刚发亮)状态。如不使用电压表来监测D2两端电压,或者被测器件有一匝短路时D2不能熄灭,则调W2使D2刚熄灭为好。一般方法是:调W2使D2刚发亮,回调W2使D2刚熄灭,再把W2调到D2刚发亮与刚熄灭的中间位置,此时用一个好的行输出变压器或开关变压器测试,看D2能否发亮。用一导线穿过变压器铁芯并短接起来,看D2是否不亮。只要保证测好的行输出变压器或开关变压器时D2发亮,有一匝短路时D2熄灭或不亮则为符合使用要求。     调好W1后再调W2,以后W1没有特别情况就不用再调。只要保证测好的行输出变压器或开关变压器时,D2发亮或亮度加强;有一匝短路时D2熄灭或不亮则为符合使用要求。否则应在保证电路没故障的前提下重新按以上步骤调试。
     检验仪器的灵敏度可采用以下方法:
     一是用两手分别捏住两测试端,如D2亮度减弱或熄灭则仪器属正常且灵敏度最好。如果要短接两测试端D2才熄灭则灵敏度稍差。
     二是找一个好的行输出变压器或开关电源变压器,将初级或中压(30V以上)绕组接测试端,由于谐振使振荡加强,D2发亮或较未接入变压器时亮度更大。然后穿一根导线并绕过磁芯短接起来,相当于一匝短路,此时D2应熄灭。如果达不到以上要求,要查出原因并重新调试。
     由于元件参数的离散性和制作上的差异,不一定能达到第一点的要求,所以最低要达到第二点的要求。正式使用时可用新的9V层叠电池。
     D2两端并接一个2.5V的电压表G,是使仪器的检测更为直观。观察电压表指针的变化比看发光二极管的亮暗变化更为方便,准确性更高。测试端开路时,指针处于刻度的中间1/3范围(0.8~1.5V左右)。接入好的变压器,指针处于刻度的右边1/3范围(1.5~2.5V左右)。如果接入有短路的变压器,指针处于刻度的左边1/3范围(0~0.8V)。有时接入变压器,指针向左偏一点点,即使D2亮度不变,该变压器有可能有半匝短路(不完全短路)或有受潮霉变的可能。以上电压表的偏摆幅度值仅供参考,这是与电压表的型号、结构以及电路制作、调试有关,我是利用SUNWA YX-960TR万能电表的2.5V档改装的。因改装电路图找不到,所以具体改装无法提供,请每个人按自己具体的条件进行改装。GR的大小与电压表的内阻、工作电流有关,请在此值的基础上调整,只要接入好的变压器,电压表指针接近满刻度即可。该电压表也可以不用,也可以直接用万能表2.5V档代替(此时GR可不要),只不过麻烦些。
      仪器的使用:
     使用前要对仪器进行校对。接通电源,D2是否微亮(或不亮);短接测试端,D2是否熄灭(调试灵敏度为接通电源D2不亮的可免此步)。如果用一个好的变压器,专用于校对最好。也可以自制一个电感量大些的电感器专用于校对。只要保证测好的被测器件,D2发亮或亮度加强;有一匝短路时D2熄灭或不亮则为符合使用要求。
     该仪器可以在线(联机)检测行输出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偏转线圈、电感器等是否有短路,但要准确检测,还是最好离线(脱机)检测。一般检测中压(≥30V)以上的绕组,或绕线较多的绕组的两端点。
     D2发亮或亮度变大(指针向右偏转),表示被测器件没短路故障。为判定检测是否正确,可用导体短接另一绕组,D2熄灭则检测判断正确。
D2熄灭或不亮(指针大幅度向左偏转),表示被测器件有短路故障。如果选错被测绕组,例如<30V的低压绕组或电感量小的线圈,D2也会熄灭或不亮,所以要反复校验检查。这里要注意!仪器灵敏度调试得好的话,可检测25V左右的绕组,具体以实际情况而定。
     D2亮度不变(指针不偏转),则可能被测绕组或线圈开路。不排除选错检测端点,也就是选中不同绕组的两个端点。
D2亮度微减弱(指针向左微偏转),或D2有间歇性熄灭(指针摆动变化),不能肯定有短路故障,但不排除整个变压器的匝间有即将短路(不完全性短路)或霉变、受潮的可能。
     该仪器有一个优点就是也可以在线(联机)对被检测器件进行检测,但因受被检测器件外围电路的影响,检测可靠性不是很大。对被检测器件的测试端进行在线检测,D2亮度变大(指针向右偏转),表示被测器件没短路故障,这是可靠的结论,可用短接另一绕组的方法来验证。D2熄灭(指针大幅度向左偏转),不表示被测器件有短路故障,不排除被检测器件外围电路有短路故障,如三极管或二极管击穿、电容器或电路板漏电以及灯丝电阻等都会引起D2熄灭(指针大幅度向左偏转),或D2亮度微减弱(指针向左微偏转),碰到这种情况,最好还是离线复检(包括切断有关线路的方法复检),以免误判。
     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测试端子与被测器件的连接接触应良好,以免因接触电阻大而使检测结论产生错误。该仪器耗电很小,一块9V层叠电池供电一般可用一年以上(视使用频率而定)。

图片附件:  (1970-1-1 08:00, 29.44 K)

注:工作电源为9V;TP1/TP2为测试端
制作材料及单价:
电    阻   0.05元/只
可调电阻   0.30元/只
电    容   4.7μ16V、200p/0.20元/只
           0.1μ、0.01μ/0.30元/只
二极管     0.10元/只
发光二极管 0.20元/只
三极管     0.20元/只
集成电路   1.50元/只
电    池   1.50元/只
电池夹     0.50元/只
敷铜板     1.50元/块(可做四块以上)
这样制作成本不超过10.00元。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我想做一个,您能把印版图给我发上来吗。

网友:
敷铜板    怎样制造~~~~~~~~~~~~~~

网友:
唉,找块大的万能电路片自自连就是啦!

不过这块东要搞定的话,我这边可能要20多块了!

网友:
谢谢了,我一定要搞一个!真是好东东,对维修帮助很大哦,谢谢!

网友(2008-08-27):
回复 网友A:

好东西可不可以 发个清晰的电路图啊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内容与线路图怎看都对不拢
BG1 BG2 W2 W1 C5 ??
图是不是不吻合

网友:
不错!有空我也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