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检测最后一排全红,蜂呜器报警报错,内存是好的

楼主(2008-03-03):
RST检测最后一排全红,蜂呜器报警报错,内存是好的,换好的内存也一样,现在最到两块这种主板了,都是技嘉的,但不是同一个型号,845左右的板子,但主板能进入系统,也能正常使用,就是爱死机,卡机。换一张其它好的主板RST检测内存就一切正常,也不易死机卡机。真搞不懂????????????????

网友:
看不懂你的意思,能说明白点吗?你要问的是主板问题还是?

网友:
的确是集成显卡的,在什么地方选择不测试显存呢,另外,其它的集成显卡的主板怎么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都是845主板

网友:
技嘉的板子测试内存本来就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建议去买块专业测试内存的扳子,用一般的扳子很多都测试不出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