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5脚芯片都是什么?

楼主(2008-03-03):
主板上的5脚芯片都是什么啊?有什么作用啊?在CPU和内存供电附近看到一些5脚的芯片,标有559,BA12,LV12,7Z32F等,不知道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有谁知道能解释一下吗?谢过先。
cpu
芯片

网友:
不知道,看看谁能解答下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
请各位老大回帖啊,我也想知道呢。。。。。。。。。。。。拜托

网友:
有知道的高手吗?我们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管呀!
我想也可以用百度搜搜,也许可以知道是什么管了

网友:
其实我到想知道,主板的5脚芯片在那个位置?
谢谢!

网友:
看来要明天来看看有没有答案了。。。。。。高手都休息了

网友:
是不是稳压的
、、、

网友:
一般都是些场管,你注意测量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南桥功电!!!!!!!!!!!!!!!!!!!!!!!!

网友:
是的啊,你们仔细点啊。。。。。。。。。。。。。

网友:
应该都是比较器。笔记本主板上应用多。一脚接地,一脚供电,两脚输入,一脚输出。

网友(2008-05-09):
查下RT9181 的定义,有一部分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门电路芯片或者是比较优放大器芯片了。。。。。。。。。。。。。。。。。。。。

网友:
看
看不懂,有那位高手教哈啊???????????

网友: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多端稳压器,一般给内存供电的,如果不对请大家提出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一般在内存旁多见,是给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