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示

楼主(2008-03-03):
一台显示,灯丝亮,有高压,二次电压正常,但是没有显示,求助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这样说给你,你能分析吗?

网友:
把尾板上测到的电压值传上来嘛。

网友:
这是一个杂牌的显示器用的是三星的显像管,尾板上的电压有92V,板上标的6.3V的电压我测的只有5.8V

网友:
看看加速极电压是多少,调调加速极电位器再看看

网友:
我晕.难道你就不能说清楚三枪电压.G1.G2 .以及灯丝电压是多少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