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150无电源求助

楼主(2008-03-03):
刚接到客户送来的现代Q150LCD无电源,看电源板25V470UF电容有点鼓出,更换后,开机故障同上,把电源板与主板连接线断开,测电源为11.9V与5.09V,连接主板测电压为14V与4.8V,注:(插电源时面板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黑了),忘给位给予指点迷津。

网友:
你这是高压的问题。你先用通用高压板代换,如果灯管正常,你就修高压吧。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问题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
先确定故障部位,是不能开机,还是开机后黑屏?黑屏的原因是没有ONOFF信号还是背光保护?对于背光问题,可以利用外接高压板和灯管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