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845GV主板不显示

楼主(2008-03-03):
这主板故障是集成显卡不显示,插上PCI显卡要显示,已经测了,三色对地电阻和行场  没有短路和开路,现已确定为北桥挂!!!!请都老师们来给个对错

网友:
BIOS刷了没,内存换了没?

网友A:
开机就没有显示吗,开机如果自检都 看不到字符,那你的北桥线路查看下,如果确定没问题,那你在换北桥吧

网友B:
昨天碰到个这样的,最后查出来是有断线,你可以仔细看看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没有显示吗,开机如果自检都 看不到字符,那你的北桥线路查看下,如果确定没问题,那你在换北桥吧

是开机就没有显示,北桥线路我也查了,行场和三基色我也查了没有线路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碰到个这样的,最后查出来是有断线,你可以仔细看看附近

你好,请问你说的断线是那条线啊>
我都查了行场和三基色到北桥的线路没有断线的!!!!
最后谢谢你们的回答

网友:
最查了,是不行了.已经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