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本不加电求助

楼主(2008-03-03):
手里现在有一台华硕本本板不加电,接上电源电流显示0.02按开机键跑到0.06不跑了大概两秒就掉电了必须拔掉电源才可以在次开机
(机器具体型号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朋友只给我寄了快板)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查各供电还有Vcore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记得老师说过.你再测量下看 ,再看看内存看.

网友:
3楼不要吾人子弟啊,0.06能跑袄显卡吗?

最加答案:换南桥,先加焊不行在换

网友:
按开机002跑到006那算的加电吗? 呵呵 就触发了一下什么都没有  你最好先查供电 看是否有后极短路存在,都排除了再做BGA

网友:
支持楼上   按步骤做  相信自己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