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知识:主板常见故障排除[转]

楼主(2008-03-03):
如果你对电脑故障了解很少,读一读这篇文章能对电脑故障和排除方法的认识有一些帮助。

  主板是电脑的基础部件之一,尤如一个桥梁,担负着CPU、内存、硬盘、显卡等各种设备的连接,其性能直接关系到整台PC电脑的稳定运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主板的故障并不少见,常见主板故障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加电之后无法通过自检、电脑无法正常启动;二是主板上的接口损坏,导致在检测硬盘、光驱等时出现错误;三是BIOS无法自动保存等。很多时候,由于散热不良等因素,还很有可能导致南北桥芯片烧毁,造成主板完全报废。但大部分情况下出现的故障并不可怕,主要是用户粗心大意造成的。对此,笔者特意分析了主板较为常见的主板故障案例,希望大家从中能学到解决主板故障的思路和办法。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主板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及判断方法:

  主板产生故障的原因,一般有三个方面:一是元器件质量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在一些劣质的板子上比较常见,主是指主板的某个元器件因本身质量问题而损坏,导致主板的某部分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自检过程中报错等现象。

                  电容爆奖在一些劣质主板上是常有的事情

  二是环境引发的故障。因外界环境引起的故障,一般是指人们在未知的情况下或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情况下引起的。如雷击、市电供电不稳定,它可能会直接损坏主板,这种情况下人们一般都没有办法预防;外界环境引起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因温度、湿度和灰尘等引起的故障。这种情况表现出来的症状有:经常死机、重启或有时能开机有时又不能开机等,从而造成机器的性能不稳定。

                  主板上内存多次非法插拔会造成插槽变形

  三是人为故障。有些朋友,电脑操作方面的知识懂得较少,在操作时不注意操作规范及安全,这样对电脑的有些部件将会造成损伤。如带电插拔设备及板卡,安装设备及板卡时用力过度,造成设备接口、芯片和板卡等损伤或变形,从而引发故障。

                  主板上元器件众多因此故障判断相当麻烦

当一台电脑出现故障时,我们首先要来判断故障的出处,特别是像主板这种较大的设备,单凭外在表现并不能很清楚的进行判断故障的出处,这里就需要利用替换来详细检查故障的出处。可以把怀疑的部件拿到好的电脑上去试,同时也可以把好的部件接到出故障的电脑上去试。如:内存在自检时报错或容量不对,就可以用此方法来判断引起故障的真正元凶。 当确定为主板故障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的对主板故障进行排查与处理。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清理法、观察法与软件诊断法对主板进行处理。

  一是清理法。当发现主板上积尘过多时,我们要先对主板进行清理。由于主板积尘过多,加之尘土吸附空气中的水份,极容易造成主板无法正常工作的故障,可用毛刷清除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般接有很多的外接板卡,这些板卡的金手指部分可能被氧化,造成与主板接触不良,这种问题可用橡皮擦擦去表面的氧化层。

                    用毛刷清理过脏的主板

  二是观察法。主要用到“看、摸”的技巧。在关闭电源的情况下,看各部件是否接插正确,电容、电阻引脚是否接触良好,各部件表面是否有烧焦、开裂的现象,各个电路板上的铜箔是否有烧坏的痕迹。同时,可以用手去触摸一些芯片的表面,看是否有非常发烫的现象。

  三是复原法。对于一些更改了主板BIOS设置或对CPU超频之后的主板,我们可以通过恢复主板的默认设置,来排除一些常见的故障。特别是死机、重新启动这种故障,一般情况下是由于对CPU进行超频后所造成的,将CPU改成默认的频率后一般这种故障会消失。

  开机无显示的故障处理。一般认为,开机无显示故障是硬件引起,这种看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检修这类故障的时候,我们一般还是应该先从软故障的角度入手解决问题。开机时,若电源指示灯没有亮,一般应该怀疑外接电源没有接好或电源有问题。若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但无显示,这种情况一般应按以下的顺序去排查故障:

  一是通过主板的跳线(一般在CMOS的电池旁边,具体位置可以参看主板说明书)清除主板上CMOS原有的设置再开机。

                   主板的跳线

  二是重新安装CPU后再开机。

  三将电脑硬件组成最小系统 后再开机。

  在经过以上三个步骤后,若开机还是没有显示,这时可以在最小系统中拔掉内存。若开机报警,则说明主板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故障的怀疑重点应该放在其他设备上。若在拔掉内存后开机不报警,一般来说,故障可能出在主板上,这时只有把主板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维修。

  开机有显示但自检无法通过的故障处理。开机有显示但自检无法通过,这类故障一般都会有错误提示信息。我们在排除这类故障时,主要是根据该提示信息,找出故障点。但这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的某个部件损坏引起,多数应该属于硬故障,但也不排除软故障引起的可能。针对软故障的排查,我们可以依照以下的顺序进行:

                      检查因BIOS设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

  一是检查BIOS设置。主要是检查因BIOS设置不正确引起的故障。首先可以尝试清除CMOS,看故障是否消失。主板上一般都有清除CMOS的跳线,具体的位置可以参看主板说明书。同时也应该检查BIOS中的设置是否与实际的配置不相符(如:磁盘参数、内存类型、CPU参数、显示类型、温度设置、启动顺序等)。最后可以根据需要更新BIOS来检查故障是否消失。

  二是部件的检查。主要是针对连接在主板上的所有板卡、连接线和其他连接设备的检查。检查是否有短路、接插方法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可以通过重新插拔来解决一些故障。同时应检查部件的后挡板尺寸是否合适,这可通过去掉后挡板检查。还有对有些部件可以换个插槽和连接头使用。

  对主板故障进行了大体了解之后,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细谈一下各种常见故障的排除方法。

  故障一:主板防病毒未关闭,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故障现象:一台老Celeron 333配置的计算机,在安装Windows 98时,发现在安装初始阶段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矩形区域,像是有什么提示,随后就停止安装了。调整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开关也无效,感觉和病毒有关。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并没有发现任何病毒。后来经人指点,进入了CMOS设置程序,将“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置)中的“Virus Warning”(病毒警告)选项由“Enabled”(允许)设置成“Disabled”(禁止)后,重装Windows 98获得成功。

               主板上具备病毒防护功能

  故障分析:此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新购主板中,因为它们的BIOS中的防病毒设置大多默认设置为Enabled,所以会出现无法安装系统的问题。此问题严格地讲,不应算主板故障。但往往许多用户不是很注意,导致频频发生。因此有必要再提一下,对于类似故障,只要仔细看下主板说明书就能搞定。

网友:
  故障二:主板温控失常 引发主板“假死”

  故障现象:华硕P3B-F主板上有智能监控芯片,因此可对CPU温度进行监视。在购该主板时,另购一根2Pin的温度监控线,插于CPU插槽旁的JTP针脚上。后来在一次玩游戏过程中,机器突然蓝屏,重启后,等到光驱、硬盘自检完后显示器居然不亮了。由于之前报告蓝屏错误,起初以为是内存出错,后来更换内存后依然无效。又开始怀疑CPU故障,换了一块Pentium III 450 CPU,故障依旧。百般无奈下,突然发现原来接在主板上的温控线脱落,掉在主板上……难道是温度监控线导致的故障吗?重新连接温度监控线后,再开机居然一切正常了。

                     主板温控失常 引发主板“假死”

  故障分析:由于现在CPU发热量非常大,所以许多主板都提供了严格的温度监控和保护装置。一般CPU温度过高,或主板上的温度监控系统出现故障,主板就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拒绝加电启动,或报警提示。上述例子就是由于主板温度监控线脱落,导致主板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拒绝加电。所以当你的主板无法正常启动或报警时,先检查下主板的温度监控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
故障三:IRQ设置错误导致鼠标不可用

  故障现象:一台老式586电脑,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开始认为是鼠标问题,更换后依然时不时出现类似故障。再次更换鼠标,问题依旧,怀疑是主板PS/2鼠标接口故障,拿到专业主板检测点检查PS/2鼠标口正常。后来发现原来是CMOS参数设置错误引起的。

                    IRQ设置错误导致鼠标不可用

  故障分析:因为在CMOS设置程序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此机器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此类故障一般常见于老式586电脑,新式主板一般不会有此问题。在一些老式586电脑上其COM口与LPT口是靠一根信号连接线连到机箱外的,其COM口信号连接线随主板不同,接法也有所不同,如若接法不对也会导致鼠标不可用,它的接法一般有以下两种:①信号线按照1至9的顺序依次与连接头相连;②信号线与连接点交叉相连,连接头上面一排分别连接信号线的1、3、5、7、9,下面一排为2、4、6、8。

网友:
  故障四:主板过热导致频繁死机

  故障现象:一台Tualatin/256MB DDR/GeForce2 MX440主机频繁死机,以为感染病毒,经查杀后未发现任何病毒。又认为是硬盘碎片过多,导致系统不稳定。但整理硬盘碎片,甚至格式化C盘重做系统,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死机。开始考虑到硬件自身问题了……后来检查出来是主板过热导致不稳定,因为主板是杂牌i845EP主板,做工差不说,且北桥上无散热风扇,加散热风扇后,问题解决。

  故障分析: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此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笔者在某品牌815EP主板上就曾发现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在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其温度非常高且烫手。更换大功率风扇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可以进入CMOS设置程序,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当然,Cache禁止后速度那就肯定会有影响了。

  故障五:IDE接线错误 主板六亲不认

  故障现象:一台AthlonXP 1600+/Seagate 40GB/256MB DDR/GeForce2 MX主机,在一次双硬盘对拷后,重新连接主硬盘并开机,机器提示找不到任何IDE设备,找不到硬盘也无法进入Windows XP。重启进入CMOS设置程序后,发现检测不到任何IDE设备。换另外硬盘也检测不到,怀疑是主板IDE口出现故障,但也不至于全部的IDE口都损坏了?继续检查,发现ATA/100硬盘线是Slave口接在硬盘上,于是更换为Master接口,开机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此故障看似复杂,没有经验的菜鸟会误认为是硬件损坏,但这仅仅是因为IDE接线错误造成的,此类现象还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的朋友再挂硬盘时,因为没有及时更改跳线,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还有的朋友出现找不到硬盘故障,除去硬盘本身出现故障的可能外,还有可能是由于主板的IDE线或者IDE口损坏造成。只要仔细检查,一般都可以排除此类故障。

网友:
对不太懂硬件故障的人是比较好的指导资料啊..........

网友:
基本的硬件故障,对于初涉硬件的新手来说的确很有用。

网友:
不说别人了.

我是其中一个..好吖,我记住啦..学会了,不过还是觉得很片面..不够全..

网友:
还蛮全的吗?全面认识了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虽然基础 但确实很经典 谢谢张老师了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支持下楼主的奉献精神,20字节有了没有啊

网友:
新手学习的最基础最有效率的经典,只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判断和维修,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不错的教材啊,很有用哦,对所有的技术员都有帮助啊!

网友:
不错的教材.很有用.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图文并茂,实是新手的福气

网友:
看到这么好的文章对我们真的很实用,对我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
对不太懂硬件故障的人是比较好的指导资料啊..........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
一个非常好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谢谢张先生

网友:
新手学习的最基础最有效率的经典

网友(2008-04-06):
嗯,通过以上资料的阅读又学到不少知识,有些情况在日常的维修中已经体验过,现在再看又加深了印象。有部分未接触过的可以记忆一下,以便利用多渠道判断故障点。

网友:
图文并茂,对基础差的爱好者也能看懂,在这里学到好多新知识,刚好有块坏主板,能对我有所帮助。边看边找对症的贴子。谢谢楼主和斑斑们!

网友(2008-06-08):
正好认识一下常见的故障类型~谢谢张老师!

网友:
确实很好。张先生的计算机、主板知识十分丰富。我看,张先生也早已出书了!

网友:
还好这些我还是懂的,帮超级新手顶下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感谢有这么好的信息!!!

网友:
恩~~~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
很好的入门知识,使我们新手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少走弯路.

网友:
讲的比较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