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检修

楼主(2008-03-03):
书上写得不明白,能不能在论坛出个专贴?

网友(2008-04-06):
回复 网友A:

本人的一点点看法,如果不复位,应该是,某一个地方供电不对,你侧四一下看看各个管的输入,输出,控制正确不,如果都正常,就上电,用手使劲按住北桥,看看有没有变化,上电的时候还要摸一下看看南桥和各个芯片是否热,如果正常,那就用BGA焊台把北桥和南桥加焊一下,此方法成功率60-90,有不对的地方请原谅,我也士刚开始自己弄,也不怎么明白

网友:
查复位电路的方法:先找到主板上的reset针脚的正电压脚,都有2.5-5V的复位电压,向外查找到门电路等,难点就是门电路的门,有些主板是用好几个门来复位,这就必须要充分掌握门电路的基础知识,至少能判断门的好坏。然后由各个设备的复位脚反向查找,大部分都进入桥里。当短接复位开关时,有复位信号进入桥时,大部分都是桥里的复位电路损坏,再找到各设备的复位针脚看看有无复位信号到达,就是电压的跳变。跑电路复位电路是个难点,多加练习就能熟能生巧。

网友:
能不能讲明白点啊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坛中有啊,自己找找吧,讲的很详细的啊,还是慢慢学吧

网友:
adf

dfasdfasdfadfadfadfadfadfadf

迅维客服 -10 骗分帖

网友:
我觉的好多故障表现出来是复位的问题,比如cpu没有供电,有时候是io,有时候是集成网卡。
复位电路可能坏的不是很多

网友:
感觉主板中最常见不能开机.也最头疼难修的就是复位电路了,真是讨厌

网友:
复位电路的维修是相当有难度的  有块板子 就是复位高 。

网友:
我觉得这些问题真的要时间去慢慢体会的,讲的再多都用处不大,其实书上有写呀!但是没有实践而已!!!
好好学习吧!!!

网友:
在四大电路中(供电,时钟,复位,PG)确保前两个无问题的前提下,只要按照相关的测试点查复位信号按部就班了,只要多加练习就会熟能生巧了

网友(2008-06-03):
主板中最常见不能开机/////////////////

网友:
复位电路确实是很难,讲理论好懂,真操作起来很难。不同的主板也不一样

网友(2009-01-06):
复位电路说起来也挺简单的 一般就是门电路+南桥

网友(2009-03-25):
有点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