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灯亮,但不能通电

楼主(2008-03-03):
一块华硕P4VP-MX板子,通电后,板上电源指示灯亮,不能通电运转,请问是什么问题?是 南北桥问题还是电源电路上的三极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1.首先看5VSB和3VSB有没有出来;
2.首先查看CPU供电电路,是否是MOSFET烧了,当然还有电源IC及周遍元器件;
3.检查南桥,I/O,北桥以及DDR2供电电路,是否正常;
4.查看时钟信号,特别是POWERGOOD,REST等信号;
5.看BIOS有没有烧坏!

网友:
有没有维修史,有的话,以前是什么原因?电容有没有爆过。
我有块板换过电容后又坏了,现在就和你这个一样,主板灯亮,cpu风扇扇着也不显示也没报警,本人因淘的诊断卡还末到手,所以没法得到错误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