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通病,BIOS提示出错

楼主(2008-03-03):
自己有好几片不通型号的华硕主板(P4B266、P4PE—X TE),都是同一毛病,开机能显示,就是要有这样一个方框提示:
Message intormation

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de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

是什么原因呢?谁能给个详细的说明!
谢啦!

网友:
各位大侠  帮帮小弟一把
谢拉!

网友:
好像板上有一个跳线,没插上吧,就是品牌机联机箱打开的一个提示

网友:
发的图片,除了给你挣点分,其他一点用没有,去看下面的帖子去!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D3%F2%C4%A5%CA%B4

网友:
Message intormation

The system intruded,chassis opende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
<消息intormation

The系统闯入了,底盘opende或磨炼前面,请检查系统

网友:
P4B266   Q32 的702去掉
P4PE-X    Q22的702去掉

网友:
张老说的极是,那张大的正图,我收藏了,要是清淅度可以,回头可以用来标注什么的

网友:
原来挣分是这样啊,上图就行了.

修不来主板 -10 骗分帖

网友:
上图是种好方法!

不过去了上次那个三极体,是否就能正常呢?版主试一下吖.

网友:
我想问哈大家的是chass  芯片在那个位置,像现在这些主板好像都是集成在南桥里面的怎么知到是那条路线啊?

以前的主板是单独的还知到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没解决..是哪个东西的问题啊.

网友:
我的哪块华硕P4P800-X有时候BIOS也提示错误,过一段时间又不会出现了.真是奇怪.

网友:
我有一声也出现这个提示,

我有一声也出现这个提示,后进BOIS看到硬件监控里面CPU风扇转速不够.后来换了一个新风扇,就不提示这个错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解决了

你先把南桥旁边的那个chassis的跳线拔掉,然后清BIOS,然后再插上就OK了

网友:
我修好过一个P4P800,是华硕的机箱入侵检测
有几个方案
第一是打掉和跳线中间相连的三级管。
第二是将105电阻换为102.。。
第三是清洗南桥。
第四是加焊南桥。
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可能内存不良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我就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
好东西.我正找学习.多谢!好东西.我正找学习.多谢!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