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E SLI上边这个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8-03-03):
今天遇到一个华硕 P5N-E SLI 看到一个象
笔记本
内存的东东是什么啊?
笔记本

网友:
华硕管理卡,网友估计这子卡功能相当于显卡跳线,对于单卡和双卡工作的切换,上面的Single Video Card(单视频卡)和Dual Video Cards(双视频卡)箭头,代表的意思或许正是如此。

网友:
如果取下了他会有什么感觉和现象啊?

网友:
SLI桥接卡!
它是用来连接两块PCI-E 显卡的.作用是平均分配给两块PCI-E显卡数据,等两块显卡的CUP计算好图形或图像后再合成输出..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卡上已经写的很详细了

网友:
仅仅是SLI 单/双显 选择卡。不是SLI桥接器。

网友:
哈哈,,这个是用来平横2快显卡的,,这个主板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