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行幅窄到三分之一(已经修好)

楼主(2008-03-03):
CRT的行幅窄到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什么都没有。但是图像明暗正常,请问一下,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别人问的。
这个破显示器,我查了二次电源管烧了,换了一个又烧了,不敢换了。查了。还有两个二极管烧了。一个电阴。全换了。换了逆程电容。现在还是那样,行幅小得很,二次电源没有。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为什么二次电源不工作。原来的二次电源管是IRF634A,换了630。没有二次电源,换640那次烧了。现在我不修这个机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后来查二次电源,没有升压,52V,烧了二极管,和几个电了阻!
是二次电源不工作.原因虽然查了出来.但是电阻烧得不成形了,看不清色环.最后请高手帮忙解决了.是S极接地反馈电阻和过压保护电阻!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逆程电容有问题了~换了试下。

网友:
逆程电容虚焊,行幅调整管虚焊,二次电源坏。

网友:
一般是二次电源没有升压,或是枕形校正电路

网友:
你的二次电源电压为多少V.你的行幅电路工作正常吗?

网友:
测二次电源电压,如为50V,为二次电源不工作;如果电源正常,并伴有枕行失真,一般为枕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多为二次电源的问题,重点查一下。。。。。。。

网友:
我看书上说的是逆程电容漏电了,有这种可能吗?二次电源电压据说是正常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枕校电路的问题,看一下行幅调节有没有变化

网友:
阻尼管 或枕校管坏了!!!!!!!!!!

网友:
不是二次就是行逆程或者是S校正电路!!!!

网友:
应该是二次电源未升压或s校正切换电容有未工作的。

网友:
行逆程电容开路。  和电视机故障现象类似。

网友:
行宽控制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决大多数都是逆成电容有问题,,,....本人以修过多台这样的显示器老

网友:
加焊补焊!!!不行换逆成电容!!!!!!!!!!!!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升压,或者逆程电容开路。看看调节有无变化。

网友:
你还是再多看会书吧,这样的话不是办法,没法讨论

网友:
行宽调整电路,2次电压,行变压器。枕行校正电路。

网友:
这个破显示器,我查了二次电源管烧了,换了一个又烧了,不敢换了。查了。还有两个二极管烧了。一个电阴。全换了。换了逆程电容。现在还是那样,行幅小得很,二次电源没有。没有示波器,不知道为什么二次电源不工作。原来的二次电源管是IRF634A,换了630。没有二次电源,换640那次烧了。现在我不修这个机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查查行幅控制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