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机器上电不亮机

楼主(2008-03-03):
学了半月的理论.后经过老师边修边讲半月,今天第一次上手修.好象是IBMR40的机器,用稳压电源开机电流到0.7A不动,没信号.电流有没信号说明问题在CPU南北桥或BIOS.经测北桥的主供电2.5伏没有.此电压是1993芯片控制的,四列短脚封装.易虚焊,先补焊.开机后OK

网友:
我告诉你,0.7A已经过了南桥了,北桥也过了复位,可能最大的就是CPU和显卡.当然,如果没有2.5V北桥也没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