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

楼主(2008-03-03):
【维修】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方法

一、        观察法:
观查主芯片,PCB板,电源IC,各个插槽。
①          观查主芯片是否有明显的烧糊,烧焦现象,烧爆。
②          看各个插槽是否有短路现象。
二、        触摸法:(通电一段时间):触摸主板的各芯片,IC等,看它是否过热或过凉现象存在。            过热:①内部短路,②电源电压高。        过凉:①开路,②无供电,③工作条件不满足。
三、        电阻法:
ISA:前8条D线对地R相同。
  前期20条A线对地R相同(有的板是分段现象)。
  后7条A线对地R相同。
  后8条D线对地R相同。
它们彼此间一般不超过15Ω,IRQ、DRQ、DACK相差                      不超过25Ω。
PCI:
32条AD线对地R相同,部分主板可能有一条较其它的31条对地小几十Ω属正常。
AGP:
32条AD,32条AD线对地R相同
四、        波形法:
重要测试点:RESET、SCLK、OSC、BE0- BE7(允许数据地址工作的信号)A3(反映南桥工作的标志)、CS、OE。
五、        锁波法:针对照586以下的主板,PⅡ、PⅢ不允许,否则烧CPU)。
将CPU座上的A23-VCC连接起来,通过比较测试点的波,同段同位数据信号波形一致若有不一致,结合电阻法找故障点。(前提:CPU工作三大条件满足,ISA和PCI槽上有点波)。
六、        数码卡法:(反应BIOS自检的过程)
FF、00 CPU不工作或工作条件不满足,主板有严重故障(主查CPU工作的三大条件、BIOS、主芯片)。
CI、C6 内存槽(内存条)内存控制部分(主查内存供电,北桥,内存槽,时钟故障等)。
31    应该显示,若不显示,查PCI上的AD线,可能存存在开路或短路。
3d、42
4E  按F1
       00 41 BIOS 可能性较大  COMS 电路   RTC
  C1→05→C1→05(循环)
                               1,内存槽。2,CPU供电。3,I/O芯片。4,KBC。
     U1→05→U1→05(循环)
七、逻辑推理法:
主要用于推断TTL、74系列,门电路的好坏。
非门:反向器          或门:加法器             与门:乘法器
八、替换法:在不能确定具体部件时,用好的部件去替换被怀疑的部件,这个方法在实际中应用很多。

维修八字方针:部、级、路、点、道、管、交、校。
常见故障
主板常见故障:
电源故障 2,总线故障  3,关键性故障  4,非关键性故障
不能触发:
1、        实时时钟32768坏及发生器周边电阻,电容坏。
2、        供电部分三极管
3、        74F00、74F14及其周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4、        电池失效。
5、        南桥。
6、        I/O芯片。
ATX电源的紫色、绿色线相联的线路。(既触发部分)
(不开机:1、cpu地址线A3,一定有波,若无波南桥坏。
          2、数据线DP1、DP3若无此信号,而周围有,则为南桥坏。
          若此处有波,而BIOS无波,BIOS坏或南桥。
          3、BE0-BE7,若一点波都没有,北桥坏,(不上CPU也应有
          一点波)。
          4、U1-UB不开机,在BE0-BE7,BIOS上的A、D线正常的                  前提下,量CPU上的A、D线来判断南、北桥的工作情况,此时极有可能                  为南桥坏。)
不能记忆:
1、        电池。
2、        32768晶振
3、        RTC(南桥)。
4、        CMOS电路
自动关机:
1、        南桥周边元件。
2、        7400、74L4及其周边元件
3、        主机电源(ATX)功率不够。
4、        主板上电源对地间接短路。
加电烧主板(或冒烟)
1、        电源。(+12电源和+5V对地短路,主要是供电三极管和电解电容)
2、        COM口控制芯片。
3、        COM口旁的电阻。
4、        插槽短路或人为短路(锡渣)
不开机的维修:
1、         先查三大条件:VCC、CLK、RESET。(主要是CPU)
2、         在三大条件正常的前提下,测BIOS的确22脚CS,24脚OE。
量CPU座AGP、PCI、ISA、SIMM或DIMM的R对地来判断南桥、北桥、I/O芯片的好坏。
电源故障
①PⅡ及以上板有三组供电:1、3.3V   2、1.8V-2.2V  3、1.5V。
1、3.3V一般为各IC供电,电压,由ATX电源橙色线直接提供。
2、1.8V-2.2V,由2个场效应管和电源IC(TL494CN)输出。
3、1.5V的由一个场效管输出(1084)。
上述的电源IC494CN和场效应管不是每种主板都是固定的,其它板有可能不是同一种IC和场效管。
注:在测场效应管或其它类型电源三极管时,一般测验它有电压输入输出则好,若有输入无输出电压,
此管坏。
一、        在测1.5V和3.3V时不用插CPU,但测1.8V-2.2V电压时大多板要插上CPU测例如:1084管看是否有1.5V电压。注:测SOCKET370CPU时,把CPU插脚第一排的3脚和二排的4脚短路就相当于插上CPU,防止烧CPU,然后测验1084输出脚是否有1.5V电压。
二、        有一部分主板必须插上CPU,CPU的脚才会有供电,时钟(CLK、OSC)复位RESET。
三、        给CPU的第一排3脚和第二排4脚短路相当于接了假负载。

不读内存C1、C6、U1、U6。
1、          首先看内存槽是否有接触不良。
2、          查看内存的RAS(行选通)、CS(片选)VCC(供电)。
3、          查PCI与内存之间的线路,即通过量PCI、内存槽、CPU座上的A、D线来判断北桥芯片
  的好坏。
4、          时钟故障,变有可能导致不读内存。
内存过31,跳了线,还不显示
1、          PCI槽上的AD线,此时多为AD线断路。
2、          查北桥与南桥之间的数据线。

中断故障。

BIOS问题:FF、05、07、41、0B

          IRQ1:8042K/B;IRQ2:串接8259#2级联
          IRQ3:COM2(ISA B25)
          IRQ4:COM1(ISA B24)
          IRQ5:LPT2(打印卡)(ISA B23)
          IRQ6:FDD(ISA B22);IRQ7:LPT1
          IRQ8:CMOS时钟;IRQ9-IRQ11:保留
          IRQ12:鼠标(ISA D5);IRQ13:80387协处理器
IRQ14:HDD(ISA D7);IRQ15:HDD(ISA D6)
死机故障的维修:
1、        CPU座接触不良。
2、        CACHE损坏,运行到一定时间后死机(不能进入WIN98)。
3、        BIOS资料丢失。
4、        运行大的文件死机时,多为内存出错。
5、        P2板死机多为电压故障,时钟故障。
6、        断开法。(断开被怀疑的芯片,看阻值是否恢复正常,)
7、        排除法(结合其它方法,灵活用)。
8、        对换法。(用好的元件替换被怀疑的芯片)
9、        波形法(主要查D、A、AD线,控制线有无正常的脉冲),用示波器测。
10、        锁波法:586,连CPU座 A23→VCC。
      486,连CPU座 A23→VCC。
锁波的前提:CPU工作的三大条件满足,ISA上的A、D有一点波形。
11、        软件诊断法:串并口的检测。(参看用CHECK IT 软件的方法)
12、        数码卡法:(可大致确定故障范围,但不能确定,需结合其它方法共同运用。)
维修步骤:
1、        观察主板有无明显短断路。
2、        通电、触摸主板各芯片IC是否严重发热或发凉。
3、        跳动好线、CPU电压、外频、倍频。
4、        通电检测CPU供电正常与否。
5、        插上CPU观察数码卡,,若无跳动,首先查CPU工作三大条件,在三大条件满足的前提下测ISA上AD线的波形。
①        D或A无波:BIOS、南桥、北桥、BE线路部分。
②        D、A均无波:主要查南桥、北桥的工作条件周边及本身。
③        D无波:南桥、BIOS部分。
④        A、D均无波:只有通过量对地阻值的方法查找故障范围。
⑤        A、D均有一点点波,但仍显示FF,可通过波形法,电阻法确定故障范围。

主板易坏元件
①          电源:场效应管、电源驱动IC
②          I/O芯片、南北桥、BIOS。
③          大滤波电容容量减小、漏电烧焦。
④          电阻、电容等。晶振,74系列门电路。电池
⑤          二极管,三极管,小电感,保险,串口芯片,小排阻

简易判断主板芯片好坏的方法:
1、          测阻值。
2、          测有时钟输入、无时钟输入(芯片坏)。
3、          北桥芯片损坏多鼓起来一点。
4、          3.3V对地短路多为BGA故障、I/O芯片、时钟发生器、电源IC。
5、          DBSY(数据忙信号):拆理BIOS,插上CPU(三大条件满足),测无波,北桥坏。
6、          新板故障多为:电源IC,I/O部分,BIOS。旧板故障多为:南桥(FX、VX),BIOS,
7、                I/O。
数码卡的检测实例:
07—09 死机; 08—09 内存有问题;01、04 除了内存条以外的主板没有开机;
01—11 都与内存有关系;╩ 显卡有问题;U1—U6 不读内存C1、C6;
05—07 KEYBOARD有问题;4b 有显示;b9 除bus外,还有可能北桥,内存有问题。
╘B、╘5 内存有问题(北桥部分);53—54 开机,但不读内存,之前不开机;
╩ 显示部分短路;08—25 查北桥P部分;07 RTC

有显示后,屏幕提示的故障:
CPU频率错:查跳线、设置、时钟频率等
内存容量报错:内存槽接触不良、北桥虚焊或坏  查内存槽的数据、地址、控制线(阻值和波型)
硬盘控制错或不读硬盘:1、查硬盘接口上的RESET信号或IDE各个引脚的对地阻值。2、查跟IDE相联系的244,245或排阻。3、南桥
软驱不读或报错:1、查软驱接口的对地阻值。2、I/O芯片 3、南桥
键盘无作用:查RESET,CLK,DATA,+5V及其相关的线路如键盘插口和供电的小电感、保险
  或I/O 芯片或南桥内部
COM口 无作用:75232的+-12V, I/O芯片,或芯片的供电
并行口无作用:查I/O芯片,和南桥
COM口和并行口还可以用CHECK IT 软件查故障所在
PS-2的鼠标无作用: 供电脚  I/O和南桥

声卡维修
1、        不能检测:查供电,主芯片,晶振。
2、        CD有声,VCD无声→多为声卡上的主芯片坏。
3、        CD无声,但能检测→功放IC坏。
4、        CD噪声大→多为功放IC周边电容损坏。

供电     BGA→3.3V供电。
        功放IC→多为虎作伥2025,1819IC。
        声卡→为5V供电。
5、        不能装声卡驱动程序,或驱动不了声卡,但能检测到声卡,多为声卡上用的是打磨的IC(BGA、主芯片),此时应用原装盘驱动此声卡。
显卡维修
不显示(一点反应都没有,屏幕上):应查主IC供电,不对为IC本身坏,或BIOS不对或坏。

        ②坏
可插拔显存                                                                  花屏

        ①坏
        白光
        输出端

        晶振              输入端
        从PCI槽或AGP槽的各脚获得

        AGP槽无OSC(实时时钟信号)

1、显卡不显卡:查供电,BIOS,晶振。
2、花屏:显存②坏或BIOS不对,加速端显存坏,主芯片坏,晶振坏。
3、白光:显存①坏。
3、        变色:主芯片或①②显存或活动显存坏→可先拔下活动显存查看。
4、        偏色:三其色不对→主芯片坏。
5、        缺色:主芯片输出端电阻或保险(电感)坏。
注:主板上和声卡,显卡上的保险都是用电感L,电阻R来代替。

网友:
维修要点

1.        BIOS作用:BIOS是开机初始化,检测系统安装设备类型,数量等。
2.        RESET的产生过程:PG→(门电路,南桥)→RESET复位(ISA槽B2脚,PCI槽A8脚,AGP槽B4脚,IDE的确1脚)
3.        CLK产生过程晶振 门电路 南桥   ISA 20脚  PCI 的D8  AGP的D4   OSC 基本时钟 开电就有,直接送到ISA的B30,如没有OSC 则时钟发生器坏
4.        主板不能触发  电源排线的灰线经过一个三极管或门电路(244,245)受IO芯片控制和南桥,再从IO 和南桥到PW—ON 插针。(ATX 电源可以强行短路8脚与地来触发主板)
5.        判断主板的故障时,一定要测CPU 三组电压3.3V   1.5V  2V  RESET,SCLK,内存供电3.3V,是否正常,再看其他的原因.
6.        实时时钟的晶振坏 只是时间不走.
7.        CPU旁边的两个大管当不上CPU 时,可能无电压输出,插上CPU,应有3.3V和1.5V给CPU  剩下的2.0V 内核由旁边的一个小管子供给.
8.        有些SCLK 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到CPU 脚和AGP.PCI
9.        电源插座(主板上)各电压通向哪里?掌握RESET、CLK、READY、PG信号产生RESET、PG→时钟发生器→CPU(RESET)。主板上印制线曲曲折:是为了满足信号同步的需要。
10.BIOS的22脚CS(片选)由CPU产生→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11.若诊断卡跳C1-C6,U1-U6表示不读内存①首先看内存是否有短路,接触不良。②查内存的RAS,CAS,CS,VCC。
12.若不能触发,查灰线→经过电阻,电容→7414门电路→南桥→ISAB02,PCID8,CPU。
13.若橙线性3.3V对地适中多为BGA故障①BGA,②I/O芯片,③时钟发生器,④电源IC。
14.DBSY(370CPU上就有)→数据忙信号:拆下BIOS,插上CPU,测若无波,北桥坏,前提是(CLK,RESET,VCC)都具备。CPU上的CLK是时钟发生器经过北桥到CPU座上的。
15.新板故障多在①电源IC②I/O芯片③BIOS。旧板故障多在①南桥(FX,VX        )②BIOS③I/O芯片。
16.不能显示①电源部分②时钟发生器③I/O芯片。
17.IDE不能检测→多是IDE口旁边小排坏了。
18.开机不显示→CPU可工作(即POST显示到达26)→BIOS坏(换)。
19.PⅡ,PⅢ死机①主芯片散热不良②时钟发生器或晶振坏③CPU供电不正常④CPU座接触不良。
20.电源插座上绿色线5V,一路到I/O芯片,一路经过门电路到南桥。
21.待命电压由电源紫色线→电容,电阻→一路到I/O芯片,一路到南桥,一路到北桥。
注:待命电压5V,只要是电源插头插到主板上,北桥,南桥或I/O芯片就有5V电压,主板如果不触发它,南北桥不应有温度。
22.I/O芯片也有几脚连接到北桥。
23.CPU发出CS(片选)信号→北桥→南桥→BIOS22脚,当BIOS的22脚收到CS信号后,24脚就输出一个OE(允许输出)信号。
24.检查RESET复位信号故障时,不但要检测时钟信号产生电路,不要检测PG信号和RC电路。
25.①内存二排二行10脚CS片选是由北桥提供的。②BIOS22脚上的CS产生过程是由CPU→北桥→南桥→BIOS的22脚。

网友(2010-01-23):
资料太老了不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