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0 不加电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03):
ibmt20 不加电ibmt20 不加电解决方法!

(加电时灯闪一下,解决方法换ADP3421 详情见附件)

ibmt20 不加电.rar

网友:
不明白LZ意思,是机器不加电了还是解决不加电的问题的方法?

网友: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加电的解决方法吗  还是在提问呢

网友:
应该是解决方法吧,不然他发附件做什么!
但是机器太老了,没什么营养了~!
楼主,多发扬点风格,整点T4X什么的

网友:
各位大侠,我想看,请教一下,怎么才能获得经验值

网友:
:lol 多发贴就行\

网友:
不如说T2通病好了  3410+3421 或大电感空焊。。。。

网友:
经验就是财富

经验就是财富呀!谢谢楼主。
QQ:184494264

网友(2008-04-03):
我修过一台T20 3410 3421坏的,能开机一会自动关机,查开机时CPU1.38正常,过不了多久电压升到1.77V,自动关机,换了后OK。
回个帖加点数。我正找ISL6218CVZ管脚定义,找到一个不能下载,点数不购,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