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两个电源合并成一个电源功率达到500W

楼主(2008-03-03):
我朋友是个发烧友光显卡就装了俩,跑大游戏时经常死机因此想买一个450W 的电源,正好我这里有两个250W 的电源将其合二为一,具体做法是两个电源的负极可靠连接再将两个电源的绿色线并接到一起后串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降低压降)后接到绿色线原来的插座里,将其中一个电源供主板另一个电源共硬盘、光驱等,经实测跑大型游戏两个显卡同时工作仍然非常稳定

网友:
你这并不是500W的功率,只是分别供电。

网友:
爱问版主,为什么是分别供电,而不是500W呢!

它硬盘和光驱大约用了一百W左右啦(其中硬盘是45W,光驱20W。要硬件稳定工作对它的输出要求是俞多不俞少的。).主板和显卡用另一个电源.它们两个可同时对外输出功率..达500W左右!!

网友:
我05年也用过二个电源分别供电.大的在机箱内,小的就放机箱上面,不太美观.

网友:
一个电源安装在愿来的位置另一个安放在机箱底部!

网友:
“它硬盘和光驱大约用了一百W左右啦”----个人认为二者同时工作不会超过40W,光驱不放光盘或不读光盘时消耗功率极小。

网友:
我做的16个硬盘的服务器就用2个磐石500电源,不用短接的,直接一个供主机,一个供2/3数量的硬盘,2年了,没出任何问题

网友:
这个个头比较大哟

网友:
这样也行啊。正好我也有个闲置的电源。明天也拿来试一下。

网友:
它们两个可同时对外输出功率..达500W左右!!

网友:
没什么意义的,我们知道,步骤越多,不稳定因素越高,而且你那机器配置,一个质量好的电源就搞定了,两个电源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
学习中,感觉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2008-04-03):
方法不错。就是占空间太大了。不太美观啊

网友:
电脑的功率没理论上花的那么多啊。
我接2硬盘+刻录机,经常3个设备同时运转,也用了1年多。
我的破长城电源额定也就220W吧。峰值300W

网友:
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方法,但具体好像不应该这样用。
最好是主板和光驱一个电源,显卡和硬盘一个电源,这样才能达到负载均衡,呵呵

网友:
因该把你的电脑配置也说一下,大家参考需不需要那么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不得不承认,有些发烧友其实是假发烧,加了电源我估计在实际上没有改观,只是些心理因素吧,前几天我这边配了个监控的机器,其他的不说,刻录机1个,500G的硬盘4个,320G的硬盘2个,用的电源是:航加400W,目前很稳定,这个还算好的,前几年做了台VOD,那时候硬盘小,一个世纪之星350W的电源,带1个40G硬盘(系统),8个80G硬盘,目前该机器还正常使用,LZ如果原来电源用起来不稳定,只能说明原来的电源太垃圾

网友:
统一楼上!
这位发烧友的水平也一般般
如果让我烧钱,首先从电源上烧!不然稳定性和安全性很难保证!

网友:
人才呀, :lol :lol :lol

网友:
呵呵,太夸张了。硬盘和光驱哪能用一百多瓦??我们可都是专业的,哈哈完全可以分别供电的,主板,显卡,硬盘,光驱都可以单独挂电源的哥们。

网友:
系统的稳定,电源是很关键的!不能小看电源的重要性!我说说自己遇到的事情吧。我自己的电脑:升技AS8主板,P4-2.8GCPU,双光驱,双硬盘,一个SISC卡,一个显卡,一个软驱,用的是世纪之星的电源。系统有时会莫明其妙的死机或篮屏,但都没有想到是电源的问题,有一天我插入USB移动硬盘,移动硬盘的指示灯一直是红的,不变绿,正常情况下是应该先红后绿!无法读盘,怀疑是盘有问题,后来把它接入别的电脑,怪了,正常!这下我就慢慢想了,为什么我的机接入不行,人家的机接上就行呢?排除了病毒与系统的问题后,我才怀疑是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立马动手改造:找来一个老的AT电源,拆下它的主板,对主板进行改造,把它上面接主板的连线,电源开关线通通取掉,只留四根接硬盘光驱等设备的线,再在它的220V电源进线处接二根线,一边接到12伏继电器的控制开关一个端头上,另一端头引出线再与另一边线头一起引出电源盒外并接入快速插座。继电器的控制线圈的接头引出二条线,在线头接入一个与主电源供电插头相对接的那种母插头。改造后的付电源的体积只有原AT电源体积的三分一二大小,正好可以放入机箱的下部空位上!在主机主电源的220V电源进线处引出二条线,线头接上快速插头,这样电源改造完成!把付电源放入机箱的底部,将付电源的220V引出线的快速插座与主电源的220V引出线的快速插头连接好,再把付电源继电器线圈引出线的电源母插头与主电源一空闲的插头相对接好,付电源给双光驱,双硬盘,软驱,及显卡供电,主电源只给主板及板上的各种卡供电!开机,插入USB移动硬盘,一切正常!去行了大半年了,系统稳定,再没有出现过以前让我伤心的问题了!

网友:
现付上我改造后的付电源的图片,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网友:
图中的那个大一点的电源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电源,只是拿它来和我改造后的付电源做一个体积上的对比,改造后的电源可以很轻松地放进主机箱内!

网友:
有这么搞笑不
这纯粹就是分别供电
还有硬盘和光驱我都测过
电流都不高
你说什么要100多W纯粹就是扯淡

网友:
不稳定!!安全性很难保证!

网友:
不建议发烧友这样搞,也不建议大家在这个话题上浪费时间,所以我把帖子降到后面去

网友:
我是强烈抗议吖..一个硬盘正常工作,理论数据30多瓦..光驱10多瓦,但实际工作有谁测过,有个老板跟我吹过,它是硬盘实际是45瓦。。光驱20瓦。。加上一块上50啦。。我说一百左右,我说的是一百左右,,好多人变成是一百多。。 ,,简直晕死了。。

网友:
LS的,我测过的,目前我的电脑正在正常工作,现在主机是0.18A(电压是224V,算起来是40W),配置是这样的:815EPT,C1G,80GST,MX440的
老板给你怎么吹我不管,多少W我也不管,我只觉得LZ的这种方法不可取,改造电源的有效方法最好还是改里面的东西,把电容改好改大,把管子换大换好,得到的效果要直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