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600装显卡驱动,黑屏,显卡没坏。

楼主(2008-03-03):
顶星的KT600的主板,原是点不亮,换I/O后OK,但后发现只要显卡一装驱动后改变分辨率后会黑屏(装驱动重启画面一到桌面就黑屏,安全模式100%可以进去,卸载显卡驱动后一切正常。)

说明一下:CPU绝对好,显卡换了N张都一样,显卡一定是好。I/O也换了一样。BIOS刷过一样的。加焊过北桥一样不行。

AD线无异常,供电OK。

怀疑是主板AGP频率,测过,也没有什么头绪。

这种板,桥我就懒得换了,也不值,但我想知是什么问题,不知有那们朋友修过这类的问题。

网友:
驱动是否为原版的>有的显卡不装原版驱动会产生这个现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试过,一样不行。就算用新的显卡也一样。

网友:
换个AGP槽看看是不是哪个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