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4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3-03):
我有块英特尔845主板,自动开机不跑码 ,CPU 内存 VGA电压正常R/I我也换了怎么还不跑呢? 望高手帮提点意见

网友:
电压正常CPU就会跑???其他如时钟和复位也要正常~不要动不动就换IO,就算好了也是碰 的~
建议你好好的测量下板,看相关的信号是否正常!
可以参考下相关FF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找到块一样的板子,对比了下,发现不跑码的那块板子比,正常的那块内存和CPU的电压高出0.5--1V左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楼主可以刷一个BIOS试一下

INTER主板坏BIOS的太多太多了

我修的不是BIOS就是IO坏,一般就这两个情况占80%以上

网友:
南桥没坏吧,我修过的intel845主板不是南桥坏就是BIOS坏.

网友:
我今天让我师傅看了 下 他检查下最后说 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2008-05-28):
这个板CPU坐透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