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o芯片针脚能否留空不接?

楼主(2008-03-03):
换io的时候,焊盘飞了几个脚,没办法,跑电路,发现焊盘飞的那几个脚是连到并口
能否把并口的排阻和电容拆了,不飞线?
(现在主板没有修好,所以试不了)
芯片

网友:
焊接不过关的后果啊!
个人考虑应该可以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大不了不用并口就是了!

网友:
呵呵 提醒楼主焊工要加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烙铁焊的,呵呵,焊坏焊盘之后,立马买了热风枪....

网友:
加强焊工 我的焊工也不行 呵呵 也焊坏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现在并口很少用了啊

网友:
并口一般用不着,IO脚一般都不会用完

网友:
等修好主板再更新信息,请等待

网友:
个人考虑应该可以的~IO脚一般都不会用完

网友:
我很佩服焊工高的
用烙铁焊io我都没敢想过
用风枪还很吃力呢

网友:
能开机手艺就算不错啦!
焊掉焊盘对我来讲是常见的事!常常搞出新的故障!
郁闷!
对楼上的还是佩服啦!

网友:
烙铁焊IO需要些功底 ,烙铁拆焊可以找一根比较细的铜丝 ,从引脚底部穿过 ,然后从一边脚一脚一脚加热 , 每加热一脚向外拉铜丝 ,然后脚就与焊盘分离了 。这样焊接慢一些 ,但可以保证焊盘无损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也行哈呵呵有空试试谢谢老大的意见呵呵

网友:
焊功就不说你了,电路设计有一些脚会空的.

网友:
I/O有一些是空脚的,你说一下是什么型号!
也许可以帮你找出来!
加油呀!

网友:
电烙铁能焊掉IO高手啊!佩服,佩服!

网友:
呵呵,吃一亏长一智,大家可以小心使用呀。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焊工也不行啊,我也焊掉了很多焊盘啊,后来就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

网友:
我的焊工也不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相信一定有一天我们也行的.努力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