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ELL965主板问题,请各位师傅教下解决方法~~

楼主(2008-03-03):
DELL 965 btx主板 插电自动开机,一关又自动开机,按开机键久点能关机,但是点开机又不反映了!请各位师傅教下解决方法~~

电压感觉都正常,换过smsc sch5504-ns,因为跑开机电路到了他!

网友:
现在板到底能不能工作啊?如果可以的话看下BIOS设置,然后软关机看怎么样~

网友:
机器可以正常点亮,操作,软关机都会过几秒就自动重起...

网友:
电源?

POWER键?

如果真是主板问题。我就不知道啦!

网友:
终于搞定,害我白跑了一个下午的电路.......谢谢各位热心讨论...

网友:
你搞定了?就这样搞定了?没搞过吧。你搞过什么。

网友:
楼主搞定了跟大家说说是怎么搞定的吧
也好让我们学习学习吧

网友:
  BIOS 设置一下;
 本人也遇到过,在不行,就和3.3VDUL有关了!

网友:
搞定了,说来听听啊,让大家下次见到这样的问题,好也容易搞定啊。

网友:
是dell boss的问题.....所以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