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指点啊

楼主(2008-03-04):
我的845PE版 点不亮 不插内存长声报警 很正常 可是插上后就不报警了 理应再不插显卡的时候有一长二短的报警声啊 2.5V和1.25V很好 郁闷啊 为什么没有一长二短的报警声啊

网友:
内存都没过何来显卡报警??????????????

网友:
点不亮看你诊断卡跑多少,有的板并不是都报警的。

网友:
ka 卡走C3啊 就不走了 内存的供电很好 时钟也好 就是走C3

网友:
多谢各位帮组 已经搞定 :)

网友:
怎么弄的
楼主说说看?

网友:
hahao(∩_∩)o...哈哈 我换了IO就OK了 多多学习 斑竹说说 是为什么啊 能讲下理由吗 小弟是瞎猫碰了死耗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