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 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8-03-04):
如图提问

网友:
把具体情况说一下

可以根据以下方法测试
1,观察主板外表,看有无明显的烧伤,CMOS跳线是否插错。
2,量各个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CMOS跳线上是否有2.5-3.5V左右的电压。电池是否有电
3,量测5VSB,3VSB,1.8VSB或1.5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及开关上是否有电压。
4,量测32.768K的晶振是否正常起振,给南桥的RSMRST#信号是否正常
5,量测IO上的开机电路,以及SLP_S3#信号是否被拉低。

一般的不加电主板,经过以上几个过程,基本就可以搞得定了。

网友:
什么数据都没有,怎么帮?在论坛里找不触发的帖子看~~

网友:
可以根据以下方法测试

1,观察主板外表,看有无明显的烧伤,(没有烧伤) CMOS跳线是否插错。(CMOS跳线正常

2,量各个电压(具体是指什么电压??)是否有短路现象,

CMOS跳线上是否有2.5-3.5V左右的电压(是量跳线帽上的金属,还是量引脚?)。电池是否有电(CMOS电池有电

3,量测5VSB(5v待机电压?ATX上的9孔?),3VSB(3v待机电压?具体是指那里?),

1.8VSB(具体是指那里的电压??) 或1.5VSB(具体是指那里的电压??)等 ...

还需回答图片的白色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还需回答图片的白色部分的问题!!
我看不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网友:
量测5VSB(5v待机电压?ATX上的9孔?),3VSB(3v待机电压?具体是指那里?),

是指量供电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