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不知道是怎么了,前面像是有一层格子的塑料纸一样

楼主(2008-03-04):
我的显示器不知道是怎么了,前面有一层格子的塑料纸一样,使显示器变暗了,调亮度什么的都行,只是前面的格子都不受影响,这个格子就像是液晶的贴膜一样,我这是飞利浦

网友:
是什么格子呀,能传个图上来吗?        .

网友:
我这是飞利浦107C6
有点像是屏暗的那种,灰蒙蒙的,行管的BE极用数字 表能量通

网友:
那个能调,屏也有反应,但是那个一点也没变,好像那个是贴在屏上的一样和里面一点关联都没有一样

网友:
你换过显卡吗?显卡坏了,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只是显示器本身的问题,只插电源也这样..................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当时是全面处理虚焊解决的,你先调一下纹波,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哪部分电路引起的;请高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