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 N61G 跑20----50就停了 (通病)

楼主(2008-03-04):
又碰到 N61G 跑20----50就停了 可能是通病,这次是第二次碰到了。会不会和(怕冷的N61S)一样是要加电容(昏)
。但N61S是单芯片,N61G是双芯片电路上有差别。不知道那出毛病,请大家指点
芯片
通病

网友:
BGA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但具体是北桥还是南桥,还是CPU槽 ,先前我也怀疑但没好的工具没去试试
[
]

网友(2008-05-10):
第二片你就给人定性通病???!!!

网友:
我的主板是华硕M2NPC-VM,有时开机时能上电,但不能点亮,需要开机一段时间后按复位开关,可以启动,加热以可以启动。不能启动时,跑到50就停了。我今天用风机对南北桥都进行了补焊,这几次开机没有出现问题了,但已后就不清楚了。

网友:
这板就这样,有一个控制1。2V的电源IC RT9173或是RT9202易坏
一般换上之后,还不好用
好像是坏OVER了。。

网友:
一般为南桥坏空焊.
///..,,.........

网友:
一般为北桥坏空焊.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