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复印机什么地方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手上有台toshiba  352的复印机.复印时选多少张都没问题!就是一张一复印的时候第一张很好!可从第二张开始就一半能复印另一半很黑一个字都没有!而且一张比一张多! 就好像是鼓芯的问题似的!可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一开始复印是好的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可能是定影组件的问题。
自己好好找找问题吧。我说可能不太对

网友:
曝光灯关闭的过快,出现的情况,看一下定影部分是不是传动有受热失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