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好一个ATX电源

楼主(2008-03-04):
接到一个ATX电源,有5VSB,短接13和14PIN,风扇不转,量12V,5V,3.3V对地阻值也基本正常,拆开壳后看电容外观也很好,量了下KA7500B的4PIN,竟然有24V,在路量了下12V5V3.3V的整流二极管,也没击穿的,于是拆下KA7500B,量下各脚的对地阻值,也基本正常,就换了个KA7500B,装上,再量4脚,有4V了,再开机量,4PIN为0.08V,风扇也转了,再在12V脚处接了个风扇,连续转了2个小时也正常,量输出的电压也正常,估计正常了.第一次修好ATX电源,心理很高兴,所以罗嗦了这么多,请高手指正下思路......

网友:
看来是7500坏了。

网友:
谁能给个7500各针脚的定义,我到现在还很迷糊,找也找不到.

网友:
你为什么不搜索一下呢?论坛上有这个资料,用494的定义也一样。难到只能等别人来告诉你?!

网友:
这个不错,找了好久没找到。那些断了0线而烧坏的电源比较难修。象是变压器完了。

网友:
有没有搞错,第4脚4v不是在保护中吗???还可以开机

网友:
好像是他第1次测量错了。后来测量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