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帮忙,分析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2008-03-04):
我在学习和摸索维修主板,单位的电脑都是370接口的主板,且都到了使用限期,故障不断,因此坏板多,给了我实践的机会,但我总是把握不好,有的看样子有修好的可能,可一不小心把电板烧了,结果又完了,有一块看起来主是修好了,并且开机后能进入BIOS设置,但过了一会又突然停了,没电,再启动又可以,过了一会又突然停了,反复了几次,结果不行了,这种现象不是死机,是好象突然停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又不能启动,但上电风扇转,维修时就是换了一个BIOS边的晶振,再就是内存边的三端稳压器发热,也换了,请各位帮帮忙,分析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能启动的时候我摸了主板,好象14.318的晶振和旁边的电容有点温度.(我没有假负载,这上面的CPU换到别的好主板上用,点不亮了,是不是烧坏了,很有可能,我都不敢再用别的CPU试了,我只剩一块机动的CPU了)

网友:

我在学习和摸索维修主板,单位的电脑都是370接口的主板,且都到了使用限期,故障不断,因此坏板多,给了我实践的机会,但我总是把握不好,有的看样子有修好的可能,可一不小心把电板烧了,结果又完了,有一块看起来主是修好了,并且开机后能进入BIOS设置,但过了一会又突然停了,没电,再启动又可以,过了一会又突然停了,反复了几次,结果不行了,这种现象不是死机,是好象突然停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又不能启动,但上电风扇转,维修时就是换了一个BIOS边的晶振,再就是内存边的三端稳压器发热,也换了,请各位帮帮忙,分析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在能启动的时候我摸了主板,好象14.318的晶振和旁边的电容有点温度.

网友:
你说的这种突然断电的情况,在保证CPU供电电容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有CPU座虚焊引起的,特别是这种老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诊断卡试了,不显示代码,指示灯也有二个不亮,一个是OSC一个是复位信号,测量14.318晶振二端的电压有0.95V,时钟发生器的芯片有发热现象,应该可以重点判断是时钟发生器芯片烧坏了吧,可惜我没有工具试着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