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80G硬盘 只能使用40G硬盘,其他的怎么修复过来?

楼主(2008-03-04):
电脑80G硬盘 只能使用40G硬盘,其他的怎么修复过来?   我用了 MHDD THDD修复  都只能找到40G左右的大小  为什么??怎么解决啊??希望高手们帮忙一下啊..那电脑都要被我虐待死了...

网友:
我这边有一块80的,也只能认硬盘,是一根硬盘针断了,不好整,可能要换板了.

网友:
断针换针就行了,不需要换板。如果连硬盘针都换不了,你的操作硬件水平还需要大大加强一下。

网友A:
硬盘少空间 多为固件产生问题 检查下固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少空间 多为固件产生问题 检查下固件先

你是说 主板会不认比较大的硬盘还是怎么的??可以以前用着都是80G的啊..
而且 我扫描过了  没有特别突出的坏道.大于150MS的弱道倒有很多

网友:
有哪个会修啊?我有这样的坏盘,我付钱求维修的人啊

网友:
一般硬盘少空间 固件问题的原因 是在哪些?

网友:
你的硬盘那里弄来的,买的时候多大,你又如何确定一定是80G?有可以你买的是假盘,与贴签容量不一样,又可能你这个硬盘真像你所说,是80G,用MHDD都不发看出来的话,说明此硬盘已被砍头,

网友:
从楼主的情况看,磁盘一定是维修过的盘,而且砍了一个头啦

网友:
是什么硬盘!三星硬盘一般问题目用PC3K MHDD DM HUTIL VTOOL WinHex都可以!看什么引起的用什么软件!我一般用HUTIL/PC3K如果是砍头那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