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s 黑屏,指示灯亮

楼主(2008-03-04):
飞利浦107S开机电源稍低继电器不停的响.求助!!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

网友:
大多数是高压包的短路问题.........

网友:
哦,原来这样!

半年前我修过一台显示器,通电后我也到后级有不断的"哒"、“哒”响,我想也应该是高压包短路了,但那时我不会修,把它交给别人修了!

网友:
什么样的问题哟?飞利浦107有这么多型号,也不说一下具体一点,不同的型号都有不同的诊状

网友:
你肯定要先把板子上大的几个管子测一下!看有没有明显的击穿短路.
都OK的话你就找到B+电路,断开B+电路供电,再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