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坏道

楼主(2008-03-04):
我有一块三星SV4012H硬盘,开机自检时很慢,用MHDD扫描有521个坏道,不是再一起的,我用低格也不行,MHDD 擦出不了.我不知道三星开自检怎么开和那里可以下到自检程序,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
三星的坏道好多软件都无法出来三星硬盘的坏道,假如坏道多的话,就用PCI开三星硬盘SF,应该是能解决三星的坏道问题

网友:
pcl 开三星SF怎么开呀,三星的自检程序那里有呀,您们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
用三星自家的检测工具试试吧.

网友:
用PCI3K的逻辑扫描中表就可以修好,记得要把LBA转成PCHS格式才能加表,加表要加到S-LIST里,如果同一磁道反复出现坏道,封掉就好了,加完表后要用PCI三星模块的低格选项低格一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