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S-6555 掉了个电阻

楼主(2008-03-04):
一块MSI的 MS-6555, AC'97声卡的 L1087处掉了一个电阻.
           板上标注为R768,         应该是和R775一起调节L1087供电的.  R775为一精密电阻 47R  ,  现求R768的型号, 希望手里有此主板的朋友帮忙看下............. 此主板貌似MSI为联想  七喜  海信等品牌机代工的.

               图中表红点处为次电阻R768的位置...........

网友:
随便装一个102什么的上去,应该可以用的,这里的电阻应该也不影响开机

网友:
不用也能开机,  问题是他是给AC'97调节供电的, 进去没声音.................

网友:
R775  100R%1

R768  301R%1

网友:
谢谢  心在飞翔老大,  这就去试试...............

网友:
老大我有提问?

那个1%是不是0.01W的意思吖,还是其它呢?

网友:
47R应是47欧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指的是容错率, 1%的话是 精密电阻,  一般为5%.

网友:
用微调逐步试试看,先调大,再逐步调小,笨人笨法

网友:
这两个电阻控制着L1087所输出的电压.

网友:
我在V星维修部修板,像6555的板真的极少见到了,
我可以去公司主板电路图上帮你查到那个电阻。

其实少了那个电阻,装上其他常用的还不行,装块声卡就可以了。

网友:
R775   47R
R768  板上标的是01R 自己也奇怪
经测量 确定是 100欧的电阻
手上有2个这样的板子  。呵呵  都是BIOS有问题
找这个BIOS可是费了我不少时间

网友:
好久没上, 忘了说一声,   此板修复!!!  多谢各位!!!!!!!

网友:
找更一张声卡IC一样的主板,对照就好的,一般电路一样。

网友(2008-12-13):
如果不进系统呢,南桥换过了,还是一样,硬盘是好的,到别的机器上测过。

网友(2009-01-24):
:victory: :victory: 强人啊

网友(2009-04-05):
是01r哈  我有个一样的  我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