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

楼主(2008-03-04):
我有一个R60的机子时亮时不亮,亮了在BIOS里设置一下又不亮了,有可能是那里坏了。谢谢

网友:
肯定是主板坏了

网友:
主板问题,先刷BIOS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地方不稳定,求高人指点

网友:
有可能啊,看一下主板的复位信号正常不,不正常会影响,还有就是有些电压偏低了一些,

网友:
在点不亮的时候,看电流,看代码,测主板关键点来排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