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865PE 主板无复位??

楼主(2008-03-04):
INTEL 原装865PE 主板无复位 大家知道那里问题呀CPU 电压正常 内存电压正常

网友:
电压正常,你是什么诊断出来的,无复位,主板时钟正常吗,你查了吗。

网友:
用诊断卡呀 .测CPU时钟电压正常的

网友:
要有复位出来,首先VCORE ,2.5V ,1.25V,1.5V,还有南北桥的时钟这些都得正常.

网友(2008-04-10):
我的电脑一到夏天,甚至温度高一点,就容易死机!有人说主板供电不足!请教各位老大

网友:
那是散热不好,跟供电有什么关系?我晕,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