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3-04):
一块升技NF7主板,可以点亮,也能GHOST系统,但是安装完成后,不能正常启动进入XP界面,好象是显卡一加上驱动就不行,安全模式可以正常进入,所有配件都换过了,确定是主板上的问题,怀疑是北桥故障,但是不确定。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导致这种现象,
显卡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帮帮忙呀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如果不是可以考虑为北桥故障 因为确实北桥故障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
量一下AGP到北桥的数据线的值,另外,北桥参考电压和AGP参考电压不对,也可能的.

网友:
不用GHOST,直接用XP的安装盘安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