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08-03-04):
集成声卡没有声音,只能用独立的,请问如何查,驱动正常!当插入音频头时并没有电流声,是开路了吗?前置也不响!
没有声音

网友:
你查看下驱动是否正常 ,还有你的设备管理器里看下是否正常 ,如果都 正常的话,那你就查下主板上有个前置后置的插针是否正,在下一步就是查下声音输出口到芯片之间的线路,是否有开路和短路,如果正常就是你的芯片坏了

网友:
把前置音频线先拔掉,然后用跳线帽屏蔽掉左右声道,装上原装驱动试一下,不行,就查声卡芯片吧!!

网友:
sony 主板问题
我的一台SONY旧笔记本,P2-450,内存128M,硬盘20G,因好久不用,现打开时,BIOS确认硬盘有20G,但电脑进行DOS状态时只认8M, 用安装盘做系统,出现蓝民屏现象,用GHOST做系统,找不到硬盘及分区,请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 及提出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
我只用耳机还是不行,是声卡坏了吗????????

网友:
先看看驱动对不,驱动对了,在看看能不能调音量,能调的话,再把MIC口输入话筒声音,在程序里打开录音机,看看有没有波形,再看看线连好没有,那样就可以确定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先看一下驱动对不对啊,,,,,,,,,,,,,,,,,,,,,,,,,,,,,,,,,,,,,,,,,,,,,,

网友:
声卡的跳线对不??在跳线,驱动,系统正常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声音的话,可断定是主板问题.
本声卡供电,一般是78L05,看5V电压是否明显偏低,若是,换之.若还不行,肯定负载电压短路拉低了电压,再者就是有电容漏电拉低了电压.打一下芯片输出端的阻值,有问题,换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够全,就按这样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