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有ITE8705和RT8100C的引脚定义图

楼主(2008-03-04):
那位朋友有ITE8705和RT8100C的引脚定义图

网友:
ite就是联阳,芯片应该叫做it8705,你说ite8705是否有误?

下面网址可以下载到IT8705,RTL8100C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IT8705
http://ww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RTL8100C

网友:
应该是IT8705和RTL8100C

www.icpdf.com上面有下载

网友:
谢谢张老的更正.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