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能点亮

楼主(2008-03-04):
我在WINDOWS刷BIOS死机失败后,重新用编程器刷写后,现在主板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是什么地方问题啊?

网友:
BIOS程序不正确。。。。。。。。。。。。。。。!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多数是程序的问题,你的程序搞对了吗?

网友:
BIOS程序是正确的啊,实在不知怎么搞好了。看来只有找专业的修了

网友:
我遇到过用编程器刷新不可以使用的,但用主板启动后再刷则成功的

网友:
我有个好办法。你先用坏的可以点亮的BIOS开一下机。然后在换你刷好的BIOS放上去。

网友:
6 楼的情况我碰到过几次,不排除这种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