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冠845D主板换了两个电容后CPU无主供电 在线等

楼主(2008-03-04):
这个板子本来可以点亮 就有死机 板子上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原值代换后 电容换的没问题 也没有划断PCB上的线 上机发现CPU无主供电了 电源IC是HIP6302+HIP66 查HIP6302 1-5脚无识别电压  16脚VCC有5V供电 12.13脚PWM1和2脚有2.2V左右的电压 其它脚就没电压了 我把HIP6302和两个HIP66全换了 电容也都换了 还是没解决... 我感觉跟BIOS没什么关系吧 我以前也有一块跟这个问题差不多  原来没问题 只换了一个电容 就不亮了

网友:
一看图还是认为你换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换电容换出问题来?几乎没有发生过。最近有几个问的,想不出来别的,可能焊接短路吧???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把原来的坏电容在换过去试试 <估计电容没换好>

网友:
同意张先生的意见,估计是焊短路了,你要看清电容的正负极,而且要看是不是焊连了。

网友:
怀疑电容焊反了,现在有的板子上电容正负的标记和其他的板子是反的.

网友:
那个电容应是16V的,不知有没有换错啊.

网友:
检查了好几遍没短路啊 换电容又不是换一个两个了 再说了技术也不要求很高... 郁闷...

网友:
简单点就是换回原来的电容,试试,
这是正常情况下的不正常现像.

网友:
根本就不是电容的问题啊 电容都换了好几遍了  现在的问题是电源IC 能识别出CPU 3脚有3.3V的电压 但没PG信号 Q1的G级没有控制电压 把电源IC 和两个驱动IC都换了 还是没解决问题 还有哪里的问题会引起无PG信号 电源IC不输出控制电压的呢?上面的电路图里 FB和FS都是什么意思啊? 以前看到过SS脚电容去引起无主供电 但这个里面也没有SS脚啊 郁闷........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人修过HIP6302+HIP66的板子 怎么把主供电搞出来  大家帮下忙啊....

网友:
你整板不要乱来呀,能点亮的板,让你弄不亮了,怎么不找找自己做了什么,你能复原吗?
CPU的PG一般是南桥给的,
SS脚是说9241的IC,

网友:
我没乱来啊  不就是换电容吗? 我换多啦 又不是第一次换 就是换了两个电容以后 上机主板不亮了 CPU没有主供电  好郁闷 电容换的200%没问题 没有焊反 没找划伤PCB 。。。。。。。
现在的问题没主供电 暂不考虑没主供电是什么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电源有问题 上电烧了主板上的元器件
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主供电的问题 以前修好RT9241的 现在这个HIP6302怎么个修法 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
查6302的VSEN脚电压正常不?................

网友:
vsen脚好像没电压。。。不知道VSENj是什么脚?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VCORE 那来的VSEN 电压! 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CPU座与CPU接触不良引起的, 拆下CPU座上的白色盖子, 用无水酒精刷一刷, 如果是虚焊的话, 请参考版内相关的文章.

网友B:
支持楼上的,不过还有电源IC周边的电阻电容不容忽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上的,不过还有电源IC周边的电阻电容不容忽视

怎么在路测板子上的电阻电容好坏呢? 不会都要拆下来测吧... 哪位朋友详细说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过电容有的板子正常,有的就不亮。

网友C:
听楼主所说,我估计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高低端管出现了软故障,可以把所有高低端管都换了试试看;二是可能北桥有短路,楼主可以看看,北桥短路同样也会没有CPU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楼主所说,我估计现在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高低端管出现了软故障,可以把所有高低端管都换了试试看;二是可能北桥有短路,楼主可以看看,北桥短路同样也会没有CPU主供电!

什么是高低端啊?不懂 请指点...

网友:
就是CPU座旁边的所用场效应管!你可以先试着换一下!

网友:
还是应该查测CPU附近元件,也不排除CPU问题,如果有替换的先替换插拔件,感觉还是局部有短路现象,板子处于保护闭锁状态,再就是静电击穿MOS管了,这个很难查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焊点没处理 好

网友:
可以试一下。先给主板放电一下。再通电试试。

网友:
我怀疑你是主板上的电容没有焊好,这张主板和我以前搞的那张差不多的,仔细观察电容,你焊的时候应该搞些锡在正面,然后在反面焊,反正是两边都上锡焊就没错,你看看底板吧,观察一下,肯定那电容两只都接地的!你想想有没有理由接地?那应该焊正面才是正确的!

网友:
估计还是你焊接时产生的毛病,我就曾经遇到过,后来用放大镜看了半天才确认是焊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些主板上面印的电容方向是错误的,不知道你下电容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你要是按照上面的那个错图装就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电源IC6302的工作条件是VCC供电, VID0-VID4   PGOOD 其它的电压不正常都是与电源IC有关的   现在是VID没有 首先先确定你是上假负载测的电压值为0。如果还是没有则对地打VID的阻值是否为一样。不正常为北桥挂。
就以上的情况我判断为MOS管有不稳定的,换了所有的MOS管都不好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如果电容没问题,就不要再围着电容找问题了,从VCORE的工作条件开始吧,说不准是静电惹的祸.

网友:
楼主的问题有没有结果啊?这么长时间了,到底修好了没?有问题只知道问吗?晕!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电烙铁漏电 损坏了?

网友:
楼住不可能是新手,为什么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2008-09-09):
我这块 和你的怎么不一样 也是 联冠 845D  ver 1.1.. 电源块是HIP6301 故障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