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点不亮机的内存,怎么用RST测试呢?

楼主(2008-03-04):
点不亮机的内存,怎么用RST测试呢?

网友:
你可以用一个好的内存把它带起来 然后就可以测试了

网友(2008-04-05):
就是,遇到点不亮的内存,我们该怎么办呢,我4过用rst不能识别的,请教

网友:
选SIS芯片组的主板,采用双通的模式下启动,用一个好的条子,容量相同,在前面,带,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好的不行还是显示D3错误,而且在家里的机子上用还是很好的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提得太笼统!最好的办法是替换!

网友:
用一根好的内存带一下应该就可以起来了,然后再测,测时去掉带的那个容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