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寻找南北桥的主供电测试点

楼主(2008-03-04):
请问如何寻找南北桥的主供电测试点??????

网友:
怎么没人回?

怎么都没人恢复帖子?本来想看看了

网友:
新手那里有相关帖子。

网友:
有吗??看了几遍也没找到

网友:
一般说SB、NB周围的电容或者电感(贴片)就是桥的供电入口。(你可以参考下我的那个845板测量电压数据一文)

网友(2013-07-28):
测的多了就回慢慢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