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不充电

楼主(2008-03-04):
我的T40在装无线网卡时不小心短路(没取电池)不开机不亮灯,后来拿去修理铺乱修一通能开机但暗屏,后来修理铺说控制芯片坏了,需要换一个,过了两天取机可以开机且也亮屏了,但关机时屏幕要煞白一次才断电,觉得奇怪拆开看结果控制芯片没有换而是把显示屏插座旁边的一个CMOS管两脚短路了,且电池也不充电了,请各位大侠给我分析下是那个地方坏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电池不能充电和暗屏走的不是一条线。所以不好说。关于T40屏暗我到是修过不少。在主板位置坏的最多的就是16V给高压板供电的保险,但是你这种情况的坏的可能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线。现在咱们论坛里有T4系列的点位图你可以下下来,自己对照自己的本本好好看看。

网友:
楼主是高手 能看出来MOS管被短接为什么不自己修修呢? 我手上现在也有个T40不充电的  还没搞好 有个信号没出来 我人为的给个信号 结果有电压没波形 还是没好 今天晚上好好研究研究  不充电的问题可大可小 象楼上说的 你自己去下个点位图研究研究吧

网友:
你的本子被修的扩大故障了

现在不能充电这个问题,在确定电池没有问题的情况下,Q7,Q9,Q8,Q10以及ADP3806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还不行找一个T40的电路图看看,网上很多的。

一般情况下,T40的机器比较好修。

网友:
请问2楼的大侠在那里能下到T40点位图啊?

网友(2008-08-08):
那里能下到T40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