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 80g做自校准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2008-03-04):
PC3000里面有这项吗

网友:
虽然有校准选项,但是直接跑不起来,至于应该怎么跑,我也不清楚,我对MT盘了解不多

网友:
写入自检模块,然后再开sf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写入自检模块是用MRT写吗,还是用别的,流程不改吗

网友:
我一般用MRT写,然后用PCI开